铸铝和铸铁的如何进行同时平面加工

楼主(2012-05-30):
有一100X300的面需要加工 是两个零件装配在一起的 一个材质是QT450-10 一个是ZL107   要求平面度0.1 如采用铣削  应该如何加工

网友A:
这个有什么疑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什么疑问吗

两个一起铣总是达不到要求的平面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个一起铣总是达不到要求的平面度

没有具体的零件不好说的,但0.1的要求不算高,正常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B:
0.1还加工不出来吗。两件最好装好后一块加工!装配时中间加点铬酸锌!!!

楼主:
引用 网友B:
0.1还加工不出来吗。两件最好装好后一块加工!装配时中间加点铬酸锌!!!

就装好后一起加工的 因为密度不同 加工出的效果不好总是像有让刀 表面达不到0.1   怀疑是切削参数和刀具不对   请指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具体的零件不好说的,但0.1的要求不算高,正常应该是没问题的

120的刀盘同时一半铝一半铁

网友:
估计是变形了吧,两种材料同时切 0.1不至于达不到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装好后一起加工的 因为密度不同 加工出的效果不好总是像有让刀 表面达不到0.1   怀疑是切削参数和刀具不 ...

最后留量0.2左右扫一刀看看如何!

网友:
用阶梯形面铣刀加工。可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C:
用直径120的铣刀一次铣过,刀具要保持锋利,后角要大一些,加工余量要小(0.5——0.2),还有主轴轴向跳动要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留量0.2左右扫一刀看看如何!

结合 10楼的方法达到了要求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直径120的铣刀一次铣过,刀具要保持锋利,后角要大一些,加工余量要小(0.5——0.2),还有主轴轴向跳动要 ...

用这个方法解决了 谢谢

游客

网友:
不要客气嘛。好东西要共同分享,共同学习。

网友:
0.1不算高啊,但最后一刀余量不要太大,保持在0.2-0.5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