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316法兰,车加工后变形

楼主(2012-05-30):
各位大,
在下最近碰到一个不锈钢法兰,材料316,车加工,法兰内孔与外圆处有槽,供安装O形密封圈用。
普通车床车加工,分粗车——半精车——精车——割槽成。
最早做样件是没有发生变形问题,第一批5个也没有问题,第二批5个做下来,基本上都变形,基本都是外圆内孔直径方向都缩小0.3-0.4,这样槽也变小,不密封。
现在考虑是不是在车加工前应该当将此坯料做正火处理,有一些硬度,这样变形会不会好点??
另外还有更好的加工方法不?

网友:
加一道平磨工序

网友A:
粗车 ----回火消应力-----半精车----钻孔-----精车。

网友B:
正火是降硬度的。。。。

网友:
个人观点,我觉得精车应放在最后,三、四十道确实问题不小,我觉得不像只是变形闹得,你查查其他的原因吧,个见,只做参考

网友:
如果你的工艺没变,是否材料有问题了

网友:
{:soso__2424779848897912187_1:}看看学习

楼主:
偶也很惆怅啊,之前做的都OK,最近问题都来了。难道是工人技术不过关??外圆355,内孔247,上个图给大家看看。就这么个玩意儿,现在有槽处外圆变小0.3-0.4。欢迎大家 拍砖。

网友:
不太可能变形问题,变形0.3-0.4不大可能,夹外圆变形它会是个椭圆,不椭圆基本不是变形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火是降硬度的。。。。

正火怎么是降硬度呢?回火才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火怎么是降硬度呢?回火才是吧。

我们这么说也不对。要看是什么材质!低碳钢正火后硬度肯定降低!部分液淬会裂的高碳钢,只能正火,才能提高硬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粗车 ----回火消应力-----半精车----钻孔-----精车。

 对于未经淬火的钢,回火是没有意义的,而淬火钢不经回火一般也不能直接使用。

网友:
看看刀具是否磨损。它也会影响尺寸(变形)

网友C:
316这种机封我们常做。粗车留余量1至1.5,活小量少留,活大量多留。槽也留量,但我们槽粗车不加工也没问题。但精车前车槽。锻件的话要回火。粗车后放放性再精车。

网友:
见了火应该不会变硬的

网友:
我觉得是刀具问题或者是车床有问题,如果变形的话不会那么规则

楼主:
引用 网友C:
316这种机封我们常做。粗车留余量1至1.5,活小量少留,活大量多留。槽也留量,但我们槽粗车不加工也没问题。 ...

工人是外圆内孔车到尺寸,然后再中拖板拖动割槽。因为,槽尺寸比较难量。卡尺卡不进,千分尺也不行。只能用两个D5的丝攻卡住了量。所以槽是一次车成。好象不能先割槽再精车。

网友:
你要是批量做,买把量槽的卡尺。至于外槽,我们用卡钳。或用深度尺反尺寸。我们以前专做这种机械密封。一套从大到小。有316  304  和双相不锈钢

网友:
图片不知看得到吗

网友:
还有脚更长的

网友:
正火是降硬度的呀嘿嘿

网友:
跟三爪卡盘的夹紧力度和精加工余量,刀具角度,磨耗有关联。

网友:
检查加工工艺,材料,师父的技术水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于未经淬火的钢,回火是没有意义的,而淬火钢不经回火一般也不能直接使用。

你看看有都少种回火,还有回火的各种用途。
还要努力啊。

网友:
我也遇到的类似的问题,不知道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有,380的薄壁环,有一个最严的公差只有0.036。 我正犯愁呢!

网友:
量槽做个样板就是了,用样板卡卡就行!

网友D:
哥们我想问你你是分几次装夹,如果是一次装夹完成所有工序肯定要变形,热胀冷缩,个人建议在能保证精度的情况下分两次装夹,精车放最后(二次装夹精车)

网友:
热胀冷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哥们我想问你你是分几次装夹,如果是一次装夹完成所有工序肯定要变形,热胀冷缩,个人建议在能保证精度的情 ...

看零件就起码得两次装夹。还得分粗车--半精车--粗车。

更让我郁闷的是,我重下一个,站旁边看着干,干出来是好的。不过内孔由于割槽的原因,出现了点锥度,前后大概相差0.1,不过也不影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