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钢加工后,表面镀什么防腐时间可以达到800小时以上?

楼主(2012-05-30):
20#钢加工后,表面镀什么防腐时间可以达到800小时以上?单纯的镀锌是达不到的。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镀镍试试

网友:
不太了解你说的800小时以上指的什么意思,可以试试镀铬,镀铬是比较好的防腐手段

网友:
达克罗,可能表面亮度比镀锌差点

楼主:
有镀过锌镍合金,盐雾试验时间可以达到1000小时以上,就是价格太贵,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镀层。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2012-08-27):
个人感觉是 氟碳涂层最为优,酸碱都不怕、

网友:
达克罗可以,其实只要选择合适的锌合金镀层就好,Zn-Al  或者是日本的Zn-Al-Mg合金镀层(ZAM冷轧板)

网友:
试一下QPQ处理

网友:
镀镍,或者镀铬,或者达克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