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手停在主轴侧不动作

楼主(2012-05-30):
机械手在正常往主轴送刀时,突然没有气压了,导致机械手卡滞在主轴侧,刀具无法取下。无奈只好把机械手拆掉,取下刀柄。可是等再把机械手装上,却无法恢复到正常状态。现在怀疑机械手电机卡滞,于是强制电机转动,丝毫没有反应。哪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检查传动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传动部分

传动部分检查了,没发现异常

网友B:
没有必要拆掉机械手啊,机械手臂上有俩销,将销按下即可拆下刀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必要拆掉机械手啊,机械手臂上有俩销,将销按下即可拆下刀柄。

刀柄送进主轴差不多有一多半了,就卡滞在那里了。

楼主:
输入M39运行维修状态,无反应。

网友C:
其实有一最简单的方法,我一说出来了也许很多人都有话说,我用这一方法好多年了,挺管用的,也没有什么后遗症,那就是用鎯头把刀柄往主轴里砸就是了。一砸就进去了。

网友(点评):
请教下,“那就是用鎯头把刀柄往主轴里砸就是了。一砸就进去了”,可机械手不还是卡在那里嘛。。。

网友D:
手动机械手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动机械手复位

手动不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有一最简单的方法,我一说出来了也许很多人都有话说,我用这一方法好多年了,挺管用的,也没有什么后遗 ...

不能把机械手电机顶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传动部分

如何通过修改参数,强制电机转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能把机械手电机顶坏了?

怎么可能,我做了十几年了,这种问题经常发生,我一直是这样作的,真的有效,也却没有什么副面作用

网友E:
检查刀臂电机保险丝,还有保护器是否跳脱,手动应该是可以把刀臂扳回去的,你看一下主轴是否下滑压着刀臂了,还有刀臂电机上是不是有刹车,要手动释放掉才扳得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检查刀臂电机保险丝,还有保护器是否跳脱,手动应该是可以把刀臂扳回去的,你看一下主轴是否下滑压着刀臂了 ...

有刹车。我想通过修改参数强制电机运转。可是不知道该修改哪个地方的参数

游客

网友:
这个没有参数的,不然还不把电机给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可能,我做了十几年了,这种问题经常发生,我一直是这样作的,真的有效,也却没有什么副面作用

凸轮机构的刀库,而且电机带刹车

网友:
机械手电机运动了吗?y机械 n电气

网友:
你把刀臂装回去的时候角度不对吧,看一下刀卡在哪里,是不是和主轴锥套不同心了

网友(2013-01-06):
没必要拆,等有气压足了还会继续换刀的

网友:
气压正常情况下按主轴松拉  旋转机械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