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刀补调用不上,求高手!

楼主(2012-05-30):
我用的数控车床
FANUC 0i-D/0i Mate-D 系统
今天启用时,刀具补偿系统调用不上,是怎么回事啊!
机床回零,手动,手轮 状态 x y轴都可以运动的。
就是运行程序的时候机床不动,刀架会转动,然后循环启动按钮灯一直是亮的,程序就停在G00段,后面的坐标系都不运动。
求高手解决
坐标系面板上XY前面出现了一个蓝底黑字I字母。就一直显示在那里,本人觉得是刀补调用不上!

网友:
操作有问题

网友:
就我的经验判断,你可以从何下面几个地方去找原因。1看不是不同步带断了。解决办法该G99为G98。试试在看。

网友:
2看程序是不是有错误,机床出现报警,不妨吧程序发上来一起学习一下、

网友:
没有遇到过,不知道怎么解决……也期待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