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零件的加工报价,请教

楼主(2012-05-30):
如图的两个零件,一个焊接的架子40*40的钢管焊接,另一个是厚度为10毫米,材料为45钢的板,形状如图,尺寸如图,上面有大约30个加工孔。两个零件大概在什么价格?有懂的行家指教下,谢谢。

楼主:
谢谢老鹰移到这里。

漏了说,焊架的尺寸是700×700×700

楼主:
用45号钢做这样的轴,大概要多少钱啊?

有没有行家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A:
这个得专门的人给你报个价了。而且各地价格也不一定一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得专门的人给你报个价了。而且各地价格也不一定一样啊

我也是想问个大概价格,不需要很准确的。

就上面的640×750的板零件,加工厂报价了接近600元,有疑问要那么贵吗,所以来请教下懂行的人。图纸上要求是45钢,如果是Q235A的话是不是会便宜些。。。谢谢关注。

游客

网友:
600不高的,正常市场价格650左右合理的。
俗话说看人挑担不吃力,这位童鞋哪天自己动手焊自己动手车动手磨就觉得这个价格是应该的。如果批量价格又是另外一码事前两天我这里有个小活数量30根,直径4.7-0.01总长,65+/-0.05,钻个2MM孔,材料45#人家报价150

网友:
你是同意这个零件的报价(~600)?

网友:
架子材料费41KG(壁厚4mm)193元,工费及相关费用(含税)5元/公斤共计205元,合计398元
板件材料费Q235A42KG 189元,工费数控火焰下料85元,划线钻孔攻丝2元/个共60元,管理费6元,利润20元,税17%62元,共计422元

游客
问题描述不够清楚,请编辑一下。: 0
问题描述不够清楚,请编辑一下。: 0
你是自己做老板还是打工?自己做老板后续我这种单很多的,发给你做好了。
有劳你计算这么详细,让我也了解了下这个价是怎么出来的了。谢谢。
板件:图纸上要求是45钢,Q235也没问题。不开票,这里加工厂报价给我580元。那个架子报价是385,跟你说的价倒差不多。。是不是广州的就要贵,这里是广州。

网友B:
铝板的话应该原材料价格在420块钱左右,方管的价格有几种国标跟非标的不一样,按照好点的价格在150块钱左右,不过这些都是成本价,加工的话就要看加工厂杀不杀你的黑啦.....

游客

网友:
熟人开的加工厂,有没有黑我我也不知道了。

网友:
感觉轴加工精度高,估计30-50左右一个吧!

游客

网友:
啊,加工厂给我这个轴的报价是108元。。。 我这个精度要求不高吧,就是普通的和轴承配合,两端。 查了手册的啊。

网友:
还的确是没坑你,就单件而言这个价钱很对得起楼主了

游客

网友:
OK,收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铝板的话应该原材料价格在420块钱左右,方管的价格有几种国标跟非标的不一样,按照好点的价格在150块钱左右 ...

既然是熟人的话,应该不会吧,加工费并不是很高...

网友:
两个要400多吧

楼主:
多谢各位。我大概对这个报价有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