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节轴承(鱼眼接头)的叫法,请教

楼主(2012-05-30):
以前公司叫鱼眼接头,
现在这公司叫关节轴承
哪种说法比较规范

网友:
关节轴承比较好

网友:
引起联想,这个软管接头大家都怎么称呼,有的叫宝塔接头,还有。。。。。

网友(点评):
宝塔接头

网友:
不会上传图片。。。。。

网友:
都对,一般按国标的叫法是关节轴承,在一些国外或台湾的公司叫鱼眼

网友:
以前公司叫鱼眼接头,叫法不错,像鱼眼,还能动;
 现在这公司叫关节轴承 ,功能像关节一样可以动,形状也有点像。
 哪种说法比较规范,看标准是关节轴承吧。

网友:
我们厂叫关节轴承

网友:
我们也叫关节轴承。我感觉叫关节轴承的比较多。

网友:
应该叫关节轴承,但不清楚国外具体叫法,图片是杆端关节轴承

网友:
我看到台弯的一些公司叫鱼眼接头,大陆的机械手册上叫关节轴承

网友:
正是的叫关节轴承,一般口头上叫鱼眼轴承

网友:
杆端关节轴承,
) l( q2 U! G% [9 }4 |见附件。

网友:
应该都叫关节轴承吧,文献里面这东西都叫做关节轴承,鱼眼话说我还第一次听说。。。

网友:
我们这边是鱼眼比较多

网友:
鱼眼接头是民间叫法,很形象!

网友:
该轴承单体民间有“眼珠轴承”这一形象叫法。其单体配上各种轴承外壳叫法就不同了。图片当中只是一种叫“关节轴承”。

网友:
我们厂叫关节轴承,还是第一次听说鱼眼轴承的

网友:
women我们这边叫杆端轴承 SLxxx SLIxxx有正反丝区分

网友(2014-06-25):
官方叫关节轴承,上面都可有标准号,老师傅们都叫鱼眼接头。

网友:
叫关节轴承,纠结名称问题没必要,,,

网友:
关节轴承

网友:
一般叫关节轴承。

网友(2024-03-25):
鱼眼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