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数为1的塑料齿轮的公法线跨齿数的圆整,是四舍五入原则吗

楼主(2012-05-30):
请问一下,模数为1的塑料齿轮的公法线跨齿数的圆整,是四舍五入原则,还是有其他的规定!谢谢!

网友:
跨齿数得看你是多少齿的,小于九齿的跨齿数是:齿数/9得到的整数部分(零)加上2即为跨齿数;齿数大于九的:齿数/9得到的整数部分加上1即为跨齿数,例齿数为8,8/9商零,跨齿数为0+2=2;齿数为16,16/9商1,跨齿数为1+1=2

游客

网友:
福大侠高手。多指点。。我正在检测齿轮。

网友:
学习,受教、再受教!

网友:
二楼说的挺详细,受教了

网友(2012-07-12):
直齿还斜齿,算法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