淬火后的硬度在58-62HRC CrWMn的材料 用什么方法可以打孔啊

楼主(2012-05-30):
我们这现在有个模具 淬火之前没有打销孔 淬火后硬度大概58-62HRC  CrWMn的材料 现在想打孔 想请教一下用那种方法比较简单 因设备有限 现在只有钻床,激光打孔的话得到厂外面去 看看有没有别的什么办法 谢谢了

网友:
如果你有铣淬火件的铣刀就慢慢铣出来,你那钻床算了吧,还是花钱送出去干吧!

网友A:
钻床也可以。用osg-SH-DRL钻头就可以。

网友:
osg-SH-DRL钻头真的可以?末试过哦,,,贵不贵啊?

网友:
用合金钻头就可以,钻头价目格几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钻床也可以。用osg-SH-DRL钻头就可以。

钻头根本就做不了的,只能慢慢铣或电火花加工

游客

网友:
这种钻头是专打58-62HRC 淬火钢的。我用过,价格我不太清楚。

网友:
多大的孔啊?加工淬火钢的合金钻头可以钻的。

游客

网友:
说了你不信,鬼子就拿金刚钻来直接钻孔,材料硬度比楼主的还硬。
金刚石涂层钻而已,不是用来加工高硬度钢的。用来加工有色金属复合材料什么的。
而且是山高内喷整体合金钻。你说没有金刚石钻那也说明你没见过,记得以前在日本住友重型减速机有限公司,数控机床全是三菱的,在钻针齿壳上的孔时鬼子用过很多种钻头都无法保证要求,后来用他们本土自制的金刚石钻才
那个视频不是2B是什么!叫我说拿个高速钢钻头也能钻的动能保证要求吗?打出来的孔能用吗!我公司经常做62度左右热处理的活,山高的合金钻头算牛了吧一把钻头价格不说你也懂的,机床用的是美国进口工中心打孔都不经用
因为硬质合金在1000°时还能保持非常高的硬度。但是如果冷却不充分或者压力不足的话,反而会使刀具产生热裂适得其反。而台钻就算冷却压力和冷却方式也未必适合。所以就干切了。火花四溅不是2B行为,类似CBN干切。
你没见LZ问的问题吗?
搞了半天你再说钻不是车啊!你赢了。你们公司62度都是钻出来的牛B的合金钻头能打几个孔不烧?看了你发的视频操作的人就是2B一个.
小白,金刚石不用来做高硬度钢的。啃多长时间跟啃不啃得动是两回事。
成天酸你不累啊?OSG的WH70~DRL可以加工到HRC70的。好的品牌都会有HRC60左右的合金钻头的。国内上海LZQ都有做的。不知道不等于没有。
高手!什么合金钻?别告诉我不是地球金属元素造的钻头!62度就算金刚石或陶瓷刀片都要啃很长时间何况合金!

言者日月 -1 讨论问题,不要争吵

网友:
这个硬度要钻?有难度啊

网友:
好钻    买带涂层的整体合金钻头    效率很高   钻头必须进口的   国产的夹钻    很容易断掉

网友:
电火花吧

网友:
这么高的硬度能钻吗?

网友:
用合金钻头就可以,钻头价目格几块钱

网友:
是很好的方法啊

网友:
只能用合金钻头了,为什么不淬火前钻孔

网友:
送外电火花塞吧,花不了多少钱。还是想办法先钻孔再热处理。

网友:
孔多大啊

网友:
销孔用钻头打?真服了你们了,做的东西什么精度啊?这么高硬度,可以用放电穿孔之后线割,或者是火花机直接打到位

网友:
说用合金钻打的都是外行

网友:
好合金钻头很贵,便宜的不顶用。费劲巴拉钻出来也不能当销孔用。做模具都有电火花、线切割,割一个就行。做模具不能对付。

网友:
用电火花加工,

网友B:
能钻HRC65~68。
这个可以在台钻上加工。

网友:
多大的孔?
用合金钻头也可以,我钻过

网友:
长见识了!~

楼主:
有没有办法在淬火件上攻丝呢

网友:
穿孔机打穿丝孔,线切割把孔割到尺寸,钻头是打不好的,

网友:
找我用进口材质的硬质合金钻头就能解决啊

网友:
用法国帝爵石屎钻专门加工淬火钢  关键是价格便宜    买几只在台钻上分粗精加工  时间会偏长加工时一直带冷却 注意冷却不要中途停哦
销子只有配做了
其它方法太费钱
如果位置度要求高 此方法就是白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钻HRC65~68。
这个可以在台钻上加工。

这个一把12的钻头多少钱

网友:
可参考附件   价格应该不超过15元

网友:
哪钻头15块可是买不来的,估计的个几百吧,

网友:
钻床 铣床 就不要考虑了  还是激光吧

网友:
要我说还是去电火花的好。别搞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办法在淬火件上攻丝呢

可以攻得,有一种东西叫红油还是什么来的我记不清了, 涂在丝锥上面

网友:
价格确实便宜  不用几百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