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床倒角,请教

楼主(2012-05-30):
钻床钻孔是30  请问钻床倒角有好办法操作吗,谢谢

网友:
找个大点的钻头锪就是啦

网友:
倒角多大,一般大钻头磨到一定角度倒一下,也有专门的倒角刀,小的话可以用刮刀,

网友:
最主要是速度的限制,大钻头在钻装上因为速度过快导致导出来的角不光滑,鳞刺多,期待有人能够解决

网友:
用倒角刀

网友:
转速200,用三刃倒角刀。试试看。

网友:
技术问题,换技术好的师傅就行

网友:
合适的倒角刀就可以哦

网友:
钻头没磨好,速度慢一些

网友:
用倒角的锪钻倒角,如果没有,可用大钻头倒角,钻头的后角一定要小(接近于0度),不然到出的角有震纹。

网友(点评):
真是高手

网友:
我们这里是用大一点钻头用钻尖倒一下就行了

网友:
可用大钻头倒角,钻头的后角一定要小。机床最好点动,

网友:
第一是速度的限制   第二是钻头没磨好   第三是技术打下去最后停顿一下就OK了

网友:
直接用大的钻头啊 或者上镗刀杆

网友:
专用道具,自制,可满足要求

网友:
用倒角刀,  不知道你到底用什么设备!

网友:
大点的钻头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