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三维软件的功能及异同点,请教

楼主(2012-05-30):
本人只知道Solidworks可以画三维图,至于还有什么其他方面 的用处请教各位高手了,还有PROE,UG之类 的有什么异同点吗?

网友A:
solidwoks主要用于设计,比较轻巧方便使用;UG和pro-e主要用于模具和产品外观造型设计,他可以实现CAD和CAM一体,都可以自动编程,导入机床后就可以加工,假如没有他们,有些件加工起来真的有点难度,UG国内的汽车厂用的比较多,比如重庆长安、力帆、等,pro-e模具方面用的较多,据我了解国内大部分做模具的基本上都是用pro-e;还有一些大点的汽车企业用catia,曲面功能非常强大,比如本田之类,不过这个软件很贵,一般企业都用不起,还有一些专门用于分析或编程的软件比如ansys或mastercam,但没怎么用过不大了解

网友:
solidwoks主要用于机械设计方面,比较轻巧方便。UG和pro-e主要用于模具和产品外观造型,曲面造型CNC加工等

网友:
各有长短,不能拿短处跟别的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lidwoks主要用于设计,比较轻巧方便使用;UG和pro-e主要用于模具和产品外观造型设计,他可以实现CAD和CAM ...

我一个朋友用的是UG做模具的。看来SW应用很少呀。三维出图的话哪个 软件更好用一点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一个朋友用的是UG做模具的。看来SW应用很少呀。三维出图的话哪个 软件更好用一点呀??

仅仅是三维出图的话,用solidworks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仅仅是三维出图的话,用solidworks吧

觉得用三维出二维图也比较麻烦。不知道你怎样理解 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觉得用三维出二维图也比较麻烦。不知道你怎样理解 的??

要看你具体是做什么的了,如果你从事的工作仅仅是画一些简单的零部件的话,直接用二维就画了,没必要用三维转了,如果你是从事整体设计的,建议,出方案用三维,出图用三维转过来,我习惯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你具体是做什么的了,如果你从事的工作仅仅是画一些简单的零部件的话,直接用二维就画了,没必要用三 ...

好像出图也不是容易 出的呀。要添加好多视图。总之受教 了。多谢大神指点。。以后 有问题还要向大神请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