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加工内孔刀具

楼主(2012-05-30):
加工Φ246-Φ380的内孔,用什么刀具比较划算?大家给推荐下。

网友:
材质机床要求?
镗刀 拉刀 铰刀

网友A:
看用什么机床啊,镗刀是个不错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用什么机床啊,镗刀是个不错的建议。

小型立式加工中心,有两点顾虑 1.主轴抓不住刀  2.镗完孔镗刀退刀时有划痕

网友:
设备有多小呢?
  1、 重量大了 用铝合金刀体;
  2、退刀时有划痕,基本不是问题。

网友B:
粗镗退刀有退刀痕无所谓;精镗如果避免退刀痕,只好用单刃镗刀了。
你的加工材质,余量,机床功率,孔的要求等等很多东西都没有表达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粗镗退刀有退刀痕无所谓;精镗如果避免退刀痕,只好用单刃镗刀了。
你的加工材质,余量,机床功率,孔的要 ...

精镗加工孔径Φ245-380 ,材质低碳钢,机床功率11kw,主轴锥度7/24

网友:
扁担刀啊!这是标准刀具类型。对了,标准称谓是平衡式镗刀。买个单头式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精镗加工孔径Φ245-380 ,材质低碳钢,机床功率11kw,主轴锥度7/24

可以用非标镗刀,带直径可调的刀夹。你的机床功率好小,也就只能用来做做切削余量小的精加工;如果是粗镗或铣面,估计会闷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