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2,G68指令如何使用

楼主(2012-05-30):
如何用G52设定局部坐标系?再用G54的时候,如何将G52取消啊?
还有,G68IP_R_  旋转工件坐标系吗,如何用?谢谢!

网友A:
g52偶不懂。。。g68x0y0R30应该是这样的格式吧。意思就是以坐标系原点旋转30度。就是坐标系旋转。我经常用到。很实用哦

网友:
这个 得看你的具体的操作系统!不同的操作系统具体的G代码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g52偶不懂。。。g68x0y0R30应该是这样的格式吧。意思就是以坐标系原点旋转30度。就是坐标系旋转。我经常用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