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东西在哪里可以买到?

楼主(2012-05-30):
本人不知此件叫什么名字?佛山或广州哪可以买到?谢谢

网友:
是不是花键离合器

网友:
六珠式 汽车内球笼
百度百科有介绍,阿里巴巴上很多供应商信息!说多了有广告嫌疑,哈哈!

网友:
传动轴内侧球笼,如果照这型号,ISUZU就是五十铃,广州有汽车城,佛山卖汽配的也多呀!

网友:
汽车外球笼!各汽车专修店都有的。(最常用的汽车配件)

网友:
各位大侠能说说这个东西的作用以及在车上的安装位置吗?

网友:
外球笼:这种球笼的钢球是被固定放置在星形套和钟形壳之间的一个保持架的六个窗口中,钢球在星形套和钟形壳里刚好各有一半的位置,一次来确定和万向节的作用角度,光滑的表面处理使得万向节的运动像一个斜齿轮一样,六个钢球分别推动各自所在的星形套和钟形壳中的球道,只不过是通过钢球而不是齿轮的齿来传递扭矩。
  内球笼(三叉式):三球销式等速万向节的里面没有钢球,而是使用三个带有滚针的轴承,可以在钟形壳内的三个轨道里进行滑移。主要用于四驱车的内球笼,适用于扭转角度不大的内球笼的位置,可以向内和向外滑移,以此来适应驱动轴在车辆运动时产生的长度变化。
  内球笼(六珠式):此类滑移式等速万向节产品有着一种不同设计理念,里面由在斜轨道内的钢球传递扭矩,产品的性能表现卓越,超出TJ式的内球笼,但是滑移的距离较短,可以解决噪音的问题,在四驱车上使用的较为广泛。

网友:
  球笼是传动轴的一部分,它一端安装在轮毂轴承上,一端安装在差速器上。球笼的主要作用是传递发动机动力至轮毂单元和驱动轮。

    连接驱动轮的外球笼与连接驱动桥的内球笼相比工作角更大。这是因为当前轮转向时外球笼可能需要转50度,而内球笼很少有超过20度的工作角,所以传动轴两侧会根据它们的差异性选择不同类型的球笼:球笼式等速万向节用于外侧,三枢轴式等速万向节用于内侧。

    球笼万向节故障检查

    当车子转弯或加速时,前端会发出咔哒的杂音。一般来说,如果车子向左转弯时发出了咔哒声,说明右球笼万向节发生了故障。若车子向右转弯时发出了噪声,则是左球笼万向节出现了问题。

    内外万向节缺乏润滑油可能导致持续的嗡嗡声。这就需要检查防尘套是否发生破裂。

    汽车加速或减速时,内球笼磨损或差速器故障可能导致发出沉闷的杂声。

    如果振动或噪音来源于新轴,通常意味着内球笼发生了故障。如果内外球笼使用过度,车子的振动会随着车速的上升而不断增加。而新轴变得弯曲意味着传动轴的重量失去了平衡。

    球笼万向节失效分析

网友A:
常见解释机件原理长篇大论无需半张图片?非常佩服图文转译抽象能力!
Google "C V Joints"图片,图解多了甚至无需任何文字可一目了然,图二是一般轿车前轮毂端,即传动轴外侧,图三是万向节传动轴

网友:
学习了   9楼厉害啊

楼主:
多谢各路英雄相助

网友(2012-10-18):
引用 网友A:
常见解释机件原理长篇大论无需半张图片?非常佩服图文转译抽象能力!
Google "C V Joints"图片,图解多了甚至 ...

言浅意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