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行一年,我连轴孔配合都搞不清楚,大家见笑了

楼主(2012-05-30):
我想求救下基孔制配合,H8/f7中H8是孔的公差、f7是轴的公差,但具体代表什么数值?怎么查表,真心求救了,大家别笑话我,呜呜~~~~~

网友:
典型的间隙配合,具体的值你拿着名义尺寸对公差表,每一个范围的尺寸对应一个数值。

游客

网友:
那轴的数值又怎么查啊,真心求教,谢谢了。
我不懂查表了,例如基本尺寸是50,是不是孔的下偏差为0,上偏差查《标准公差数值》中的IT8查得是+0.039 ?

网友:
要看公称直径的,然后对着表上一个一个去看

网友:
查公差带,然后再查出公差值。你是在做滑动轴承吗?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上有的,去查呀

网友:
如果你用caxa的话,标注尺寸的时候点右键,就可以查看这个。
要么就查《机械设计手册》的极限与配合那一章。我听人家说,只要会查手册,就算半个工程师了。

网友:
图纸一般都有公差的.

游客

网友:
“H8/f7”这个就是公差啊,刚刚弄明白怎么查表了,谢谢各位大侠的帮助哦~~

网友:
这个可能要去学一下了  基孔制和基轴制, 一般都是优先基孔制,轴加工的公差比孔加工的公差好保证,然后看你需要松紧程度,选择合适配合(间隙、过渡、过盈),基本上都是书上的内容可以好好的翻翻书看看

网友A:
正常的。单位检验来问我数字后面跟个字母再加个数字是什么意思。我回他两句话,六个字。不知道,查资料。人家可是本科毕业,老牛B了,看不懂日本过来的三角法图纸,不会用千分尺,不懂齿轮的压力角模数,学不会用硬度仪,三坐标,齿型仪,X光机,内径气动测量仪。他还知道什么呢?就知道一个不知道。真TM的悲哀透了。就这号人还整天满嘴在跑火车,张嘴闭嘴就是这简单那容易。

游客

网友:
老实说,你说的仪器我基本都不会用。我也是本科毕业的,我和很多本科生一样,刚刚出来什么都觉得容易,但实际上什么都不会。我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相反的,我经常向车间的师傅请教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单位检验来问我数字后面跟个字母再加个数字是什么意思。我回他两句话,六个字。不知道,查资料。人 ...

同感,游标卡尺、外径千分尺等量具我记得中学物理课程里面学的。基本的公差配合、形位公差、齿轮或花键的模数与压力角等知识都不知道,不知道当时的专业课学了些什么。

网友:
50H8是-0~+39,50f7是-25~-50,孔用大写,轴用小写,轴孔配合是最常用的之一,发个表自己看吧

游客

网友:
我已经弄明白啦,但还是谢谢你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单位检验来问我数字后面跟个字母再加个数字是什么意思。我回他两句话,六个字。不知道,查资料。人 ...

你肯学习。那是很好的事情。可我单位那位检验却不是像你这样。学了一年了连投影仪三点测圆也不会,好心教他还直接来了句这个简单,我知道。也算我无语了……

网友:
用CAXA软件标注里面直接有现成的公差标准和推荐使用的公差配合

网友:
我3年了,用了N次了,现在也不是非常清楚!正常的

网友:
看看对你有用不。

网友:
看互换性和测量技术的书,看几页有了解大概了。

网友:
这个也会遗忘的。N年前懂也会用到,现在有些模糊了!

网友:
不知道基本尺寸啊?怎么查?   你可以在网上下个公差配合软件,直接查就行了,或者留个邮箱我发你个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