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四氟管与玻璃管连接?

楼主(2012-05-30):
聚四氟管与玻璃管怎么连接?
玻璃管外径8mm,聚四氟管内径8mm,请大侠们指教!!!!!!!

网友:
聚四氟管用变接直通变成10mm的再套到玻璃管上可以吗?

网友:
胶粘应该可以吧

网友:
楼主说的不够详细,不知具体使用情况,如:温度,压力、输送介质等

网友:
楼主可以去上海昂程公司看看,当然上海还有好几家类似公司的产品,它们主要都是粘结PTFE与其它材料的专门粘结剂,我们公司前一段时间做了一个产品是粘结PTFE与不锈钢的,就用的他们公司的产品,性能还过的去,不知道楼主的抗剪切和抗拉伸性能高不高。我不是打广告的。你直接百度机床导轨软带,就有一些信息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