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滑移齿轮的问题

楼主(2012-05-30):
滑移齿轮通过拨叉进行轴向滑动,但是拨叉上的滑块直接和齿轮接触吗?这样不就影响了齿轮的转速?

网友:
拨叉→滚动轴承→齿轮轴

网友:
是不是轴上有花键,齿轮内孔也有花键,然后齿轮和轴之间通过一个内外都有花键的套传递扭矩,拨叉的滑块装在套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