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的维修技术,请教

楼主(2012-05-30):
     今天遇到一个新问题。
      一根成本比较高的轴,在安装轴套的地方磨损比较严重了,靠轴端是油封,且两位置是同一直径的外圆,目前的想法是将轴上外圆磨床磨小一点,大概0.8mm左右。现在问题来了,不知道有没有内径小一点的油封。像轴瓦有加厚的,油封有没有呢?或者用以前规格的油封可以吗?望高人指点。

网友:
一般情况下,同一尺寸,轴的轴承位是+,油封位是—。

网友:
考虑过镀鉻吗、如果0.2左右的话,可以镀鉻,然后再上磨床。

游客

网友:
但现在单边磨损都有0.3mm呀,还有别的办法吗?

网友:
按3楼说的做,这是常用的办法

网友:
轴封处镶套可以不?

游客

网友:
油有一定压力,套与轴之间会不会漏油?

网友:
喷涂修复啊

网友:
用比油压稍大的过盈配合,再用氩弧焊烧一下。

网友:
自己看机修手册吧

网友:
轴径多大的,有的可以用修补胶粘上后,重车

网友:
常用办法是镀铬,现在有些新办法如胶啊什么之类的,没用过

网友:
支持三楼的工艺方案

网友:
如果你的轴很贵重的话建议修复吧,记得上学时学院有个教授和一个公司有联系,那个公司的头好像是本校毕业的,好像叫什么奥宇可鑫修复技术之类的吧

网友:
你可用陶瓷修补剂,非常耐磨。

网友:
用电刷镀技术修复就可以,我单位用此技术修复过铣床主轴,效果很好。

网友:
比较同意三楼的做法

网友:
个人认为镀层很不错

网友:
可以考虑堆焊,然后再车加工,堆焊可以用507的焊材,不过在焊的时候要控制好温度,以防变形过大

网友(2012-11-20):
路过,机修手册哪有下?来自: Android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