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com口收不到台架数据

楼主(2012-05-30):
电脑的两个com口,一个接收台架数据并发出控制命令,一个接收各模块传输的数据。与模块相连的com口可正常接收数据,与台架相接的com却接收不到数据,不知道是操作系统的问题还是应用软件的问题?如何判断?

网友:
去设备管理器里 看看 端口那边 有没有黄色的感叹号

游客

网友:
是不是说端口旁边没有黄色感叹号,说明电脑操作系统方面没问题,信号已传到电脑了,是控制软件的接收有问题?

网友:
有感叹号说明驱动没装好,不知道是不是已经解决了。不好意思。才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