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上标外径标准的O型圈能不能用内径标准的替代?

楼主(2012-05-30):
图纸上标外径标准的O型圈能不能用内径标准的替代?
举个例子,一个图纸上标是28X2.4的O型圈,现在换成内径是23.2X2.4
我现在可以用23.6X2.65的内径标准替代吗?
沟槽深度为1.97X1.97
但是用在不同的地方,沟槽又不同
纠结

网友:
应急可以,长时间用,因为密封和预压缩量不同,会有一定影响

网友:
外径的标准是老国标,新国标用的是内径,所以同一个地方两者皆可,也就是说可以互换呀,依据密封方式可以计算选用的规格。

网友(点评):
问题是旧国标2.4的可以当成新国标2.65的用吗?这样压缩量不是小了吗?

网友:
一般压缩量是看用途和材料决定的

网友:
我经常这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