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双排齿轮

楼主(2012-05-31):
看到一齿箱的图纸,输出轴是两对由两个斜齿配对成的双排齿轮啮合,发现自己在这方面一窍不通,想请教下各位大侠关于双排齿轮的知识,最好详细些,关 于双排齿的优缺点,加工方式,配对方式,两齿轮中间是焊接还是什么其他的连接,有什么要求,求各位大侠指导

网友A:
实际上是人字齿中间那条槽是退刀槽。

网友B:
你查下数控机床齿轮箱的设计,我记得当时在学校的时候学过,这种齿轮使用的时候能提高精度,可以补偿齿轮啮合时的间隙,一般使用在比较精密的场合,两个齿轮一般是焊接或铆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查下数控机床齿轮箱的设计,我记得当时在学校的时候学过,这种齿轮使用的时候能提高精度,可以补偿齿轮啮 ...

谢谢,我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是人字齿中间那条槽是退刀槽。

我那图纸上只是一条加粗的黑线,看起来应该是焊缝不像是退刀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