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Cr的氮化问题,急需高人指教

楼主(2012-05-31):
有没有高人知道40Cr氮化后硬度能达到多少?硬度层深度为多少?什么方法可以检测硬度层深度?查了不少资料,说法各一,希望能有明确资料做证明。

网友:
楼下负责回答,

网友:
40Cr氮化后的表面硬度可以达到HV550-700之间,相当于HRC52-60,渗氮层0.2-0.4mm。渗氮层厚度检验法参照《GB 11354-2005 钢铁零件 渗氮层深度测定和金相组织检验》中有两种检验方法,一种是硬度法,一种是金相法。你可以找到这个国标看一下

网友:
40Cr这种材料跟38CrMoAl的含碳量跟含Cr量相近,我觉得你可以参考一下,38CrMoAl被业界称为氮化专用钢,这种钢氮化后的硬度在HRC50-55,一般氮化后的材料不能再用再直接打HRC了,一般都是打HV换算,老外又打HRA的,但国内很少,因为做过表面处理的零件只是表面一层硬度提高,心部还是机体硬度,直接打HRC表面的硬化层会被打穿,得出的结果是不准的,硬化深就不好说啦,这根热处理工艺有很大关系,硬化层深度检验一般是把两件剖开,然后从表至心一点一点往里打硬度,没一点的间隔尽量小依微米为单位,打点的时候不要一个挨一个,这样离得太近你打出来的数据是不准的,应该是在同一个平面上不同的角度取点,绘制一条硬度梯度曲线,一直到基体硬度为止,这段硬度称为硬化深,表面处理的硬化深一般分为硬化层、扩散层、集体,你打出来的硬度应该是逐渐衰减的,要想看硬化层的分界线请你,剖开零件,把剖开面抛光,然后用5%的氢氟酸(这个请查书我可能会记错)腐蚀,腐蚀后用脱脂棉擦干在显微镜下观察,你会看见不同的分层,具体分布请参照金相光谱

网友A:
楼上的兄弟,38CrMoAl的Cr含量为:1.35~1.65 ,40Cr中的Cr只有:0.80~1.10。所以38CrMoAl氮化后的表面硬度可以达到HV950-1000,相当于HRC65-70了。最高有人做到HV1204
金相侵蚀一般用4%的硝酸乙醇溶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兄弟,38CrMoAl的Cr含量为:1.35~1.65 ,40Cr中的Cr只有:0.80~1.10。所以38CrMoAl氮化后的表面硬度 ...

谢谢指正,这些也是我以前做过的,所以现在只能几个大概,但方向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兄弟,38CrMoAl的Cr含量为:1.35~1.65 ,40Cr中的Cr只有:0.80~1.10。所以38CrMoAl氮化后的表面硬度 ...

长见识了,谢谢兄弟

网友:
好像到了热处理来了,20CrMnTi,硬度什么时候写55~60HRC,什么时候写58~64H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