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段车螺纹

楼主(2012-05-31):
有那位大虾试过螺纹可不可以分段车啊?就是车长螺纹,拔外圆——车螺纹——再把外圆车长——再把螺纹车长?
最近有一个细长螺纹要车,思考再三没有合适的方法!

网友:
上普车干,数控好像能干,不过很麻烦

网友:
可以的啊。有几个注意点。螺纹的起始点一定要一致。吃刀量要少。前段螺纹放一到三丝余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