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压式变量叶片泵系统疑问求解

楼主(2012-05-31):
      限压式变量叶片泵系统,同时供给几个所需压力不同流量不同(减压,节流元件控制)的执行器,并且各个执行器动作时间不一,有几个同时工作的时间段,也有只有某一个工作的时间段,在这不断变化的系统工况中,变量泵输出流量是随动的吗?输出流量与任意时间段执行器所需流量始终保值一致吗?

网友(2012-08-22):
这个问题我是这么理解的,限压式变量泵的流量是跟着压力的增大而减小的,只要在系统同时动作所需的最大流量时,系统的工作压力压力小于泵的额定压力是不是就行了呢。姐如果我理解有误赶紧告诉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