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熟悉(或者使用过)抛丸器的社友么!

楼主(2012-05-31):
本人对抛丸器不了解,查资料看到:

问题如下:
1、这套机构使用起来,能否达到喷砂的效果呢?(我们如今喷砂的效果如下图:)

2、抛丸器使用起来的可靠性如何?坏的几率高么?易损件好找么?维修方便么?
呵呵,望知道的社友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希望有高人解答,期待!

网友:
抛丸是铸件用的吧,颗粒很大,喷砂好像用的是气压带动沙粒高速冲击工件表面?
高手指正

游客

网友:
我的产品不是铸件,一般普通的钢板,还有不锈钢的罐,可机器的制造厂推荐我使用抛丸机。我以前使用的是喷砂机。

网友A:
你的问题比较专业,我之前也在化工设备厂工作过,那里大多数工艺都是选用喷丸。
麻烦的地方在于需在4个小时内,进行涂装等其他表面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比较专业,我之前也在化工设备厂工作过,那里大多数工艺都是选用喷丸。
麻烦的地方在于需在4个小时 ...

喷丸的效果和抛丸相似,所区别的只是动力不同而已!
我们一般要求在喷砂后两小时内必须清洗和涂防护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