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选减速器和电机的具体型号?

楼主(2012-05-31):
我现在要选择一个减速器,输出转速为2r/min  输出力矩为0.6n/m  ,决定选择步进电机驱动,不知道怎么选减速器和电机的具体型号,很着急,请大家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你可以算出多少功率、电机的转速时定的。在合理搭配

楼主:
因为步进电机转速不是额定的所以传动比不知道

网友: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1.画产品运动曲线
2.折算负载惯量
3.算负载功率及加速功率
4.选配电机
5.验算负载惯量,转矩及加速特性
6.根据需要选配减速机

必要时还要进行惯量匹配方面的验算

网友:
等待高人提供更多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