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萧条,企业成本日益加重,变频空压机是你节能降本的良师益友

楼主(2012-05-31):
ü       你的空压机一直是100%负载运行,无电力浪费
ü       你的空压机传动效率为100%…
ü       你的空压机电机没有轴承,永远也不需保养
ü       你的空压机在任何一种运行情况下都能节能
ü       你的空气系统泄漏为零
ü       你的空气系统一直满负荷运行,不用卸载空转
ü       你可以大幅度地减少空气系统的运行费用...
听起来您是否觉得不太可能?
,..永磁一体式变频空压机已经为你做到了..
永磁一体式变频空压机优点:
1.无传动联轴器、齿轮、皮带等,传动效率100%。
2.无电机轴承,故不需维护保养,不需加润滑脂。
3.无电机轴套,无密封,不用担心安装同轴度。
4.仅传统电机1/3大小,拆装方便。
5.供气压力稳定,维持一个数值不变。
6.节省系统卸载时的能耗:根据固定式空压机在用气量波动时,会有卸载的时间,这时空压机空转但还需耗45%的电能,而用永磁一体式变频空压机则没有卸载,不存在浪费。
7.节省控制压力带宽浪费的电能:固定式压缩机为了避免频繁起动而造成对机组,对电网的冲击,必须设置一个最小为1Barg的控制压力带(既空压机上下限),几台机器一起使用时需有一个压力梯度,系统的压力带就更宽了,而永磁一体式变频空压机可以无限次起停,故无需设置压力带,设一个压力点就行。
8.节省启动时的能耗:空压机启动时电流为额定工作电流的3-6倍左右,若频繁启动则会浪费大量电能,而变频式没有频繁启停,且启动时为软启动,最大电流不超过额定工作电流,没有能源浪费。
案例:201010月某公司用一台永磁一体式55KW空压机取代普通空压机后,11份和12份的用电量的对比,节能大约20%
年份

空压机房用电量(单位:kw·h

11

12

2009

22680

23100

2010

17880

18180

差值

4800

4920

假如一台55KW的普通空压机,一年运行8000小时,电费0.62元/度,一年的电费为:
55kw×8000小时×0.62元/ kw·h ≈ 27.28 万元,
那么如果使用一台永磁一体式55KW空压机一年可节约大约20%的电能,共计:
27.28 万元×20% ≈ 5.456万元
一台普通55kw空压机售价大约5-7万元,一台永磁一体式55KW空压机售价大约10-13元,投资回报期约1-1.5年左右。

网友:
恩,这样的成本意识不错,而且目的也达到啦。。。。。

网友A:
感觉价格不菲,不知贵在何处,是变频电机、还是新技术噱头?

网友B:
这个东西应用广泛吗            怎么感觉是在做广告吹啊

游客

网友:
主要是厂,空压机一般都会有的,提供空气动力,还有石油,化工,煤矿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价格不菲,不知贵在何处,是变频电机、还是新技术噱头?

稀土永磁电机比较贵,因为稀土价格贵啊, 还有就是多了变频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东西应用广泛吗            怎么感觉是在做广告吹啊

空压机我知道   只是觉得他这个技术值这么些吗

网友(2012-07-20):
贵了一倍多呢,如果每天用的时间没那么长,那岂不是要两三年才收回成本

网友(2014-10-02):
离心式压缩机 应该不能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