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机的发热和漏油检修以及解决办法

楼主(2012-05-31):
减速机箱体采用高强度铸铁,齿轮及齿轮轴采用气体渗碳淬火精磨工艺,因而单位体积承载能力高。主要零部件都经过精密加工,并通过组装和测试,因而减速机噪声较低。在正确选型(包括选用适当的使用系数)和正常使用维护的条件下,减速机(除易损件外)的主要零部件寿命一般不低于20000小时。易损件包括润滑油、油封以及轴承。下面松文机电给大家介绍下减速机的发热和漏油问题。
减速机发热和漏油
蜗轮减速机为了提高效率,一般均采用有色金属做蜗轮,蜗杆则采用较硬的钢材,由于它是滑动磨擦传动,在运行过程中,就会产生较高的热量,使减速机各零件和密封之间热膨胀产生差异,从而在各配合面产生间隙,而油液由于温度的升高变稀,容易造成泄漏。主要检修原因有四点:
①材质的搭配是否合理,
②啮合磨擦面的表面质量,
③润滑油的选择,添加量是否正确,
④装配质量和使用环境。
解决办法
一.位置允许的情况下,尽量不采用立式安装。立式安装时,润滑油的添加量要比水平安装多很多,容易造成减速机发热和漏油。经反映那些采用立式安装,经过一段时间运行后,传动小齿轮都有较大的磨损,甚至损坏,经过调整后,情况得到了很大改善。
二.使用润滑油和添加剂可以使减速机在停止运转时,齿轮油依然附在齿轮表面,形成保护膜来防止重负荷,低速,高转矩和启动时金属和金属间的接触。添加剂中还含有密封圈调节剂和抗漏剂,让密封圈保持柔软和弹性,有效减少润滑油泄漏现象。
三.建立相应的润滑维护制度,对减速机进行维护,做到每一台减速机都有贵任人定期检查,当工作中发现油温显著升高,温升超过40℃或油温超过80℃,油的质量下降或在油中发现较多的铜粉以及产生不正常的噪音等现象时,要立即停止使用及时检修,排除故障,更换润滑油后再使用。加油时,要注意油量和安装位置要一致,保证减速机得到正确的润滑。
更多减速机相关内容详见:松文机电(深圳)有限公司

网友:
学习了,很好!!!6 f# n; R: U& q

楼主:
松文机电(深圳)有限公司   公司网址:http://www.101tw.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