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打开梯形图点EDIT时就出现:ONLINE MONITOR IS ACTIVE

楼主(2012-05-31):
当我打开梯形图点EDIT时就出现:ONLINE MONITOR IS ACTIVE。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怎么就没有人来回答呢?是太简单了的缘故?我再顺便说一下,我把K17.1,18.6都改成1了还是一样,我真的有点困惑。

楼主:
没有高手吗
我想这不应该是高手的事

网友:
好象拼写是错的,翻译过来是“监控状态”
是个提示信息
楼主的问题是不能修改吗?
虽然开了编辑菜单并允许编辑。
但是,要修改PMC首先要使PMC处于停止状态,因此,要编辑PMC,要同时将K17.1,18.6,19.2都设成1。
最后说下,系统版本很多,方式都不一样。

楼主:
谢谢,可能是K19.2没有设1的缘故吧,等下我去看看,

楼主:
不好意思我加了K19.2设1也是一样,真的不好弄啊,求教!求教!

游客

网友:
最后一句说了,不同版本方式不一样。你得先弄清楚版本号,或者说明系统型号和购置时间。K17是比较老的那种了。

楼主:
FUNUC-MB18i,2008年SA1伟大的中国大连华凯的产品

网友:
参数都打开了
一般都不在K里面设,在PMCPRM里的SETING里设置,和K参数是对应的,但SETING画面下的是有详细说明的,不容易改错。
别管什么提示,按EDIT,再按LADDER,能进去就能改了。

楼主:
你所说的我都设成YES了,

游客

网友:
那就可以编辑啊。实在看不出还有什么问题,从需要一大块电路板式编辑卡的0系统,到一小块编辑卡的A系统,到现在什么也不要的D系统,这么多年,没遇到过这现象。要不上张照片看看你究竟走到那一步卡住了。

楼主:
没有报警,我查了一下那句话的意思可能是“在线监控”,我想是不是厂家可以远程监控哦?中国有这方面的技术么?

楼主:
没有报警,我查了一下那句话可能是“在线监控”,是不是厂家在远程监控啊?中国有这样的的技术么?

游客

网友:
假如参数打开了,还是不能进入编辑画面,那你把传输线拔了看看,就是平时做DNC的那根。俺从来不用DNC,会不会和这个有关系就不知道了。
这种设备,没人费那工夫来远程监控。没那必要,你想多了。技术不是问题,但前提是得先联网。很多好设备都是联网的,方便远程诊断,毕竟从欧洲过来一趟费用挺高的。现在还有系统能把报警信息发到你手机上。

楼主:
谢谢你,我去试试看

楼主:
还是没有解决,我那基本上不用DNC,所以我也没有拔线,求解

楼主(2012-07-01):
真的是很难吗?有谁能帮到我,我难20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