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火4.0塑料壳问题,求教

楼主(2012-05-31):
各位大侠!!如下图,我想在手柄的蓝线位置添加一个凹槽,在另一边加凸起,请问我该怎么做。在PRO/野火4.0里有没有方便的工具??

网友A:
复制曲线再平移,最后修饰一下,

楼主:
复制出来的曲线平移是往哪个方向??往要切割的深度方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制曲线再平移,最后修饰一下,

复制出来的曲线往哪个方向平移呢?是往要切割的深度方向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复制出来的曲线往哪个方向平移呢?是往要切割的深度方向吗?

做凸起或凹槽肯定是用用拉伸的方法,拉伸时候草绘边界是比较费事的,所以草绘的时候复制边界曲线,然后移到你要开槽的位置,用复制的曲线作为你拉伸的草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凸起或凹槽肯定是用用拉伸的方法,拉伸时候草绘边界是比较费事的,所以草绘的时候复制边界曲线,然后移 ...

明白了。。多谢大侠!!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多谢大侠!!

客气了,大家互相帮助,一起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