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超过台钻行程的空怎么钻?

楼主(2012-05-31):
达到最大行程后,停掉电机,让钻头留在孔内,连同工件一起拆下,一起升高,重新上钻夹,启动电机钻头立即卡住或断掉!
郁闷中!

网友:
为什么要把钻头放在里面?尝试工件抬起来后将钻头往外退,钻头启动后再往下钻

网友:
上镗床啊,用工作台跟主轴同时动。大镗床打两米的眼子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