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图片中的螺旋线是怎么画出来的!

楼主(2012-05-31):
请大师指点

网友:
先做草图,然后就利用命令生成

网友:
先以螺旋线起始点的面建立草图面(也就是图中圆的那个面),画个草图圆,直径等于你要画的螺旋线的直径,然后推出草图,特征中选择曲线,然后选择螺旋线。

网友:
看图片是solidworks里面画的,先画一个螺旋线直径的圆草图,然后点螺旋线工具,输入需要的螺距、圈数、起始角就画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