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失效有哪些判断方法和手段?大家谈谈

楼主(2012-05-31):
轴承是机械设备中必不可少的部件,形式多样,失效的故障原因也很多,大家谈一谈轴承失效的判断方法和手段;如听声音、发热。。。。。。。

网友:
    我觉得基本上都是等设备故障了,才拆看的吧。

网友:
下班前回答你的问题吧,我也是刚入这个行业,不懂,只能算是道听途说的那么些东西,您当参考了。
勤检查:最重要的是润滑!
判断是否失效请检查:噪音,震动。
如果在常规的检查时候,把轴承做下标记,将受力的面反转,可以延长轴承使用寿命。且轴承的安装最好使用专业器械,否则轴承的寿命能收到直接影响。

网友:
我以前分析轴承是否失效,一般是从在这几个方面,转到是否顺畅、有没有噪音,有没有卡滞现象、颜色、间隙,这是对于滚动轴承说的

网友:
震动,间隙,使用时间。

网友:
请参考相应的专业书籍。

网友:
点检时听声音和观察振动情况

网友A:
谢谢各位讲解,学些了,一般都是震动大,或噪声大,才拆开看看的,因为轴承的拆装比较麻烦,一般的机修工都不太负责。

网友:
有异响或工件不合格时才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各位讲解,学些了,一般都是震动大,或噪声大,才拆开看看的,因为轴承的拆装比较麻烦,一般的机修工都 ...

还有发热,轴承工作游隙太大或者太小都会发热

网友:
轴承壳发热,轴承处轴的轴向窜动或径向跳动大但调整不好,噪音大。

网友:
问题,原因太多了。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轴承失效直接体现是温度升高,以前我们做过机床轴承、铁路轴承的实验,基本都是用热传感器来测试。当载荷过大,润滑不足,或者安装不好(滚道,滚子划伤)等原因,最先出问题的是润滑油膜破裂,破裂后,滚子与滚道直接触,就会出现升温,烧伤等,接着噪声等问题都出现了。

网友:
打开新轴承的包装,首先就得看有没有滚子,滚道有没有划伤,里面有没有异物,生锈等,游隙是不是合理。

网友(2013-09-16):
我是来听大家的看法的。

网友:
望、闻、问、切。如此而已。

网友(2014-02-18):
有轴承探测仪,一种在线监测工具,或者手提式探测仪,通过监测机器传动部位的震动、温升等,自动收集数据,分析机器的运转状态,提前报告轴承、轴、齿轮等各部位的基本运转状态,避免机器非计划性停机。现一般风力发电、大型钢厂等一般都会采用。我可提供德国FAG轴承探测仪的相关资料,如需要可联系我,bjfagina@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