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验圆孔的偏心问题,如何制作该检具?

楼主(2012-05-31):
在一个直径12的实心圆柱体的圆周面上打孔,孔直径为6mm,现在要求制作一个检查制具,用于检验该孔加工后是否偏心,如图,如何制作该检具?孔偏心要求不超出0.3mm

网友:
值得研究,没想出好的办法,期待高手解决!!

网友:
以中心孔为定位,使用百分表检测壁厚,2边读值相差大于0.3为不合格件

网友:
我认为以圆柱两端面为基准!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做个东西把孔堵回去

网友A:
如图示,中间圆柱直径为6MM,距两侧柱体内侧为6.3MM。将中间圆柱插入6MM孔中,如两侧可以插下去,证明偏心小于0.3MM,前提是加工柱体应该是12MM,不应偏小。

游客

网友(点评):
very weill.我建议用一边和以圆柱,那一边割成阶梯状,前大后小,前进后卡的OK,其它都不OK

网友(2012-12-03):
同样的想法,顶一个
很不错的方法,
这种办法挺好,谢谢,我在加工轴类键槽也可以用这个方法,谢谢你
采用这种装配法检验时,会枪毙不少合格产品,这种检验方法非常严格。
这个检具很好,快速方便,值得一试。

网友(2012-05-31):
这个可以直接去三坐标测量下啊!!!!

网友(点评):
如果量大三坐标是不现实的

网友:
0.3也没有什么精度,数量不多用卡尺卡一下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图示,中间圆柱直径为6MM,距两侧柱体内侧为6.3MM。将中间圆柱插入6MM孔中,如两侧可以插下去,证明偏心 ...

实用的好办法!

网友:
做一个夹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