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油漆的检验标准,现在烤漆很容易脱落,产品被腐蚀

楼主(2012-05-31):
我们公司的产品是用在煤矿底下的,现在公司是用的烤漆很容易脱落,造成产品被腐蚀,已经严重影响公司形象了!
请这里的高手们给小弟指点个几招,用什么样的表面处理方法可以达到我们的使用要求,并求一份检验标准!谢谢
我的邮箱是wwj@lianli.com.cn
谢谢了

网友:
油漆是比较关键的问题点,希望有稳定的厂家能提供检验标准  当然在不泄密的情况下

网友:
不知道你是否适用

网友:
帮忙顶一下,呵呵,同问。

楼主:
请问大虾哪位有吗?

楼主:
顶顶!请各路高手帮忙啊

网友(2012-08-27):
很简单的,增加粗糙度,去除油污就可以了。

先抛丸,然后马上送去涂装油漆,再组装。或者抛丸后组装,然后用超声波清洗机清洗,然后上漆,一般油漆强度都不错。推荐采用抛丸后采用静电粉末喷涂,强度很好的。

网友(点评):
我发的这个图片,就是我们公司的产品,油漆做的强度就很好

网友:
表面抛丸后进行喷漆,效果最佳。磷化次之。

网友(2012-12-14):
我正在找粘度方面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