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键槽标注 问题

楼主(2012-05-31):
最近遇到一零件图上键槽标注为 键宽(8 k9),求教这个数据代表什么,上哪可以查到? 有没有相应的查询软件啊?

网友:
8表示名义尺寸值。
k表示公差代号。
9表示公差等级。

网友:
键槽的话,尺寸值应该是这个。

网友:
汗,唉!书中自有黄金!

网友:
查机械设计手册,其实这个到处都可以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