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批蜗轮蜗杆在测试时,蜗杆中间的两个齿崩断!

楼主(2012-05-31):
最近一批蜗轮蜗杆(输出2000Nm 模数2.5)在测试时,蜗杆中间的两个齿崩断,蜗轮齿磨损一半或小于一半。寿命为原来的一半或更低。

初步判断是蜗轮的硬度太硬了。检测了蜗杆的硬度58HRC左右,蜗轮硬度570到680HV。但是有的批次606到698HV的蜗轮也是好的。蜗杆质量稳定。
蜗轮蜗杆的硬度搭配到底多少差多少比较合适,寿命最高。还有那些因素导致崩齿。

网友:
输出2000Nm 模数2.5     你确定合格参数值吗???

楼主:
有热处理工艺加强。寿命结束时,蜗轮齿基本被磨掉剩一点也没关系已经加了安全余量实际使用时输出为75%。经过实验验证的。,

楼主:
阀门上用的,部分回转

网友:
是不是热处理的问题? 望高手指点!

网友:
老中医看病讲究望闻问切。你现在什么都没说清楚,就只是说结果。那怎么分析
你测试的环境怎么样,润滑条件怎么样,断口是什么样的,磨损的又是什么样。
你加载的扭矩,跟你理论计算到底差多少,计算的硬度是多少。这都要考虑。

网友:
蜗杆齿崩断,很大程度上说明承载能力不足

网友:
不是硬度不均,就是负载不合理,还有就是模数不对

网友:
还有详细数据吗?比如箱体误差,蜗轮蜗杆的精度等等

楼主:
蜗杆材料 20CrMnTi  测试条件连续运行在开位和关位停顿30秒 蜗轮材料为QT700

网友:
模数小了吧

楼主:
经过计算,是合格的。但是计算只能作为参考。因为有的产品计算后不满足要求,但是实际应用确是表现很好的。他的速度很慢0.6r/min。

网友A:
我认为不合理。蜗杆材料理论上,强度要比蜗轮材料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不合理。蜗杆材料理论上,强度要比蜗轮材料高。

和强度有关系,和硬度没有关系(不考虑胶合和点蚀,磨损)。

楼主:
20CrMnTi 的强度比QT700-2啊?
有没有材料方面有研究的高手看看崩齿的照片。

网友:
你的好像是太高了,一般都是涡轮比蜗杆硬度低

楼主:
蜗杆的硬度HRC在58~60,而蜗轮的硬度换算成HRC在56或以下。QT700-2热处理后有没有可能出现硬度不均匀的现象。因为同一个蜗轮有的地方高有的地方低。这有可能是因为打到石墨的关系。(HV 0.2kg)。

网友(2013-01-05):
QT700的热处理是什么?如果是正火的话,会对蜗杆造成损坏。低速情况下,可以把蜗杆改为调制的。高速情况下,需要降低蜗轮的硬度。如果还不行,那就需要把你的装配图给发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强度有关系,和硬度没有关系(不考虑胶合和点蚀,磨损)。

硬度与刚性有关,与应力分配有关,还与磨合性能有关,所以硬度对齿根弯曲强度也有很大影响。这个我和教科书上的意见不同

网友:
蜗杆材料 20CrMnTi  ---渗碳淬火钢
蜗轮材料为QT700------球墨铸铁
阀门上用的,部分回转------一年工作几次?
检测了蜗杆的硬度58HRC左右,蜗轮硬度570到680HV。------定这么高的硬度依据是什么?

楼主:
蜗轮的硬度是跟热处理供应商讨论以及大量的试验数据才制定的。
测试的时候是模仿阀门开闭连续的运行达到一定的循环,比实际条件更严苛。
对于蜗杆齿崩,我们加大了蜗杆的齿根圆角且用同一批蜗轮测试,结果都是好的。
得承认错误,之前确实没有跟供应商特别强调这个问题,圆角都是挺小的,是出现这个问题才发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