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数控车床车45号钢,急需求解

楼主(2012-05-31):
用数控车床车45号钢,长度是70mm,直径是10mm ,公差是0.05mm,怎么车最光,转速,F,吃刀多少,急需求解。

网友A:
车最光?是要镜面效果?那就让刀尖圆角大点,进给小点

网友B:
你毛培多大

网友C:
直接买Φ10的磨光料切断就是

网友:
直径小,机床开到最高转速时对应的切削速度比较低,所以粗糙度不太好。小刀尖,正前角,PVD涂层的D型刀片比较适合。转速3000(如果可以的话),ap0.1~0.3(m级可以大些,G级可以小些),f0.05~0.1(m级可以大些,G级可以小些)

网友(点评):
我也同意。。。

网友:
45#调质下。

楼主(2012-07-28):
引用 网友A:
车最光?是要镜面效果?那就让刀尖圆角大点,进给小点

镜面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毛培多大

16的

网友:
在刀上下功夫吧,试试白钢刀,后角磨大些。V400-800,F0.02-0.1.aP0.2-0.3.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买Φ10的磨光料切断就是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