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焊接方式好?厂里要自己制作一个换热器

楼主(2012-05-31):
厂里要自己制作一个换热器,材料为316不锈钢。管直径57.有两百多根要焊接,用什么方法焊接好,氩弧焊,二保焊,弧焊。请教高手

网友A:
就一般管壳式焊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一般管壳式焊接就可以了

要耐住650度左右的温度,?

网友:
没有问题的,焊材是比母材弱一点,看看你的母材就知道能不能耐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一般管壳式焊接就可以了

请问是电弧焊还是氩弧焊?板是310的,管是316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氩弧焊

用什么焊丝啊兄弟?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什么焊丝啊兄弟?

不好意思,不知道!

网友(2012-08-06):
什么换热器啊,热流体温度竟然要650度,要是急冷换热器的话最好买成品,效率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