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兴数控车G86车螺纹,请教

楼主(2012-05-31):
华兴数控车G86车螺纹相关问题,

我发现,华兴系统螺纹加工程序编写简单,但在调试过程中如果一次尺寸不到位,修的话就要把原刀数全部重走一遍,如遇到大螺距,刀数多的,会浪费很多时间。

我想问问大侠们,有什么可靠高效解决方法,求教。

网友:
螺纹式G82吧

网友(2012-08-05):
朋友好;我想在华兴系统车M45乘2长15的外螺纹怎么编程,那位师傅给编一下程序

网友:
 这都不会还说方便 走最后几刀的程序 其他的去掉用选择跳段来实现  方法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