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恩士触屏和三菱PLC,怎么都连接不上!怪哉

楼主(2012-05-31):
本人遇到技术难题向各位大虾求救
T2-5TB基恩士触屏与FX1N-60MT  PLC连接不上
尝试了一下2方法
1.PORT2基恩士------PLC(RS485)专用线
2.PORT2基恩士------PLC(RS232 FX1N-232-BD)
怎么都连接不上  线也没有接错  不知道为什么。
那位大虾知道的 赐教一下 谢谢啦

网友:
换个屏 或 plc 测试下硬件

网友:
感觉硬件不会有问题,仔检查他们的通讯协议

网友:
是不是R485或232的线没插好。我就遇上一次。

网友:
通讯设置没设置好吧,连三菱的话默认是4线422,9600,n,7,1

网友(2012-06-30):
关于通信,原则是先查硬件,后查通信设定,都没问题看看电平是否兼容。曾经试过单片机和松下PLC通信,电缆、设定都没问题,后来发现两者电平兼容不好,停止位改长后,解决了。

网友:
查驱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