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CrMnSiNi2A的材料为什么不能镀镉,镀铬后能进行其他表面处理更改吗?

楼主(2012-05-31):
30CrMnSiNi2A的材料为什么不能镀镉,镀铬后能进行其他表面处理更改吗?  氢脆的材料都有哪些,钢件都会氢脆,但是有的材料还能镀Zn镀Ge呢!有的就不能!

网友:
lZ问氢脆的材料有哪些,事实上这样的问法不是很专业。
氢脆是在一定环境和条件下才会发生的。就是氢原子融入到钢材中。
达到一定的温度及湿度时,氢原子就很容易融入到钢中。一般在炼钢和焊接
是容易发生氢脆现象。
再个,就是要看什么样的钢了,低碳钢容易氢脆,高碳钢不容易。
有的材料能镀铬,是因为控制了镀铬的方法和镀层厚度。比如说,机械镀铬,由于
没有温度的影响,所以不会氢脆。镀层很薄的话,也便于氢原子的析出。一般镀铬之后
就不能热处理了,是因为这样容易破坏镀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