铍铜加工,批量,数控车

楼主(2012-06-01):
以下图求高手指点,用数控车车床加工,批量生产的。材料是:铍铜(Becu),此材料是属于高硬度(37HRC左右,高耐磨性),毛坯料直径为10mm,请教大师指点下;

网友A:
这个难度比较大吧!

网友:
我想这个活只有在走芯机才能加式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难度比较大吧!

O(∩_∩)O~,这几天我一直在摸索,只有分段车,不过就是有接刀痕,而且这个铍铜特BT,弹性大的很,明明程序上是5mm,车出来的是6mm,车一小段最少要车十几次还要不断的改程序。

网友:
用走心机配固定导套,配托料架来加工,选6MM棒料加工,图纸公差稍微紧点,但也能做。

网友B:
制定工艺的第一步是选择适合加工的机床,第一步错,往下都是空谈,不是说不能做,只是做起来费劲,没有效率可谈。何况你的零件是城批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制定工艺的第一步是选择适合加工的机床,第一步错,往下都是空谈,不是说不能做,只是做起来费劲,没有效率 ...

是啊,我到现在还没想好这个在什么车床加工才好,我们公司有两台MAZAK和一台斗山FANUC,感觉加工都比较吃力。

网友B:
和马扎克和斗山没关系,这活就算上DMG都一样没效率。像马扎克,森精,DMG这些复合加工机都是用来加工中大型复杂件的,你的活说白了就2段台阶,所以走心机非常适合。还有你最大径5,原料却是10的。好浪费~~
你现在是怎么做的?

网友:
典型的细长轴,外加公差有点紧。看错了,是3段台阶,第3段是外圆1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马扎克和斗山没关系,这活就算上DMG都一样没效率。像马扎克,森精,DMG这些复合加工机都是用来加工中大型 ...

呵呵,公司没有走芯机,我现在是分段5段车,车出来的有接刀痕,(镶件尾部挂台是9MM的,没有标注,不好意思),车削起来真的很费力。

网友:
好车的东西,撑握好尾顶力量,走刀方向,基本无大问题

网友:
用走心机一刀直出!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O(∩_∩)O~,这几天我一直在摸索,只有分段车,不过就是有接刀痕,而且这个铍铜特BT,弹性大的很,明明程 ...

车一条成本都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