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山威特的床子,打眼不圆,怎么办啊

楼主(2012-06-01):
昆山威特的床子,是单轴的 ,悬臂式的床子,打眼不圆,怎么弄啊,沙管没问题。
谢谢。

网友:
钻头没磨好吧,偏心大

网友:
你是打多大孔径的圆不圆的?还是不论大小所有的圆打出来都不圆?
打孔不圆的情况牵扯到的问题比较多:
主要有:控制系统的性能、控制软件的插补算法、电机及驱动器参数的调整、机械传动元件的精度、机床的垂直度精度(XY轴垂直度)等等,都会对圆度有影响。

网友:
先找找自己的原因?钻头问题?

网友:
水刀哪有钻头 各位搞笑了 悬臂的精度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