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使用SW时,大家是怎样在圆柱上打异形孔的

楼主(2012-06-01):
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我一般都是重新编辑辅助平面,或者直接用去材料指令。

楼主:
我用异形孔指令直接做不出来了

网友A:
新增一个辅助平面,然后添加异型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增一个辅助平面,然后添加异型孔

方法与楼主一样,不必赘述

网友:
可以在圆柱的端面通过圆心画半径,限制线条在平面上,然后通过半径的端点(在圆柱面上)画一条与轴线平行的直线,异形孔的定义在此直线上,我是这么画的

网友:
我也是添加辅助面 再划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