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热处理后的轴不能再加热吗?

楼主(2012-06-01):
      社区的各位朋友,大家好!图片中的物品乃是我公司注塑机里面的一根送料杆,头部(红色标号)里面有节反牙的螺纹轴断在里面了,因为损坏了还勉强使用了段时间,导致螺纹里应该也灌满了塑料,所以里面那节反牙的螺纹怎么也拿不出来!试过了在其中心打一个M10的螺孔,再用M10的螺钉拧,螺钉断了还没有把那玩意弄出来;其间还用煤油渗透了一下。。。
      有同事提议把轴放在烘箱里烤一下,用热账冷缩的办法试试,但是机修的同事说不能烘,因为轴是热处里过的,一烤就破坏了表面。最后我们还是新买了一根送料杆!
      大伙说说这有道理吗?我个人认为100~200度烤一烤应该没多大问题的,顶多是低温回火咯。社区里高人多,请指点一二!

网友:
我知道尼龙料,注塑生产的温度高的有280°C的,你认为这个螺杆加热到1、200度有多大问题?

网友:
没事经常拷下对去除应力还有好处呢,别说是100-200度了,300-400也没啥关系啊,只要不相变就不会发生组织改变。

游客

网友:
3楼说的是,只要没达到相变温度,就没关系!

网友:
同意三楼的观点,但是对于渗碳会有点改变

游客

网友:
渗碳是化学处理的一个工序,渗碳完了要淬火和低温回火,得到的是回火马氏体,残余奥氏体,室温下奥氏体是不稳定相,二次回火可以消除残余奥氏体,对稳定零件尺寸改善晶相组织也是有好处的。

网友:
既然能打M10的螺孔,就可以继续打更大的孔吧

网友:
锥尖断里了吧。
冷启动保护给关了?
螺杆怎么会怕烤类。
天天在热塑料里包着。

不过烘箱估计温度不够。
建议塞回料桶里加热。光加热那一段就行。
到温了等一阵子顶出来就拧。
不行可以送去电火花啊。
也不用买新的啊。

网友:
不能有影响吧?这送料螺杆本来就受热,我们这的注射机螺杆前段温度一般都100多度呢

网友A:
可以烧火的,在广东一般是用喷灯对着烧的。

网友:
烤都控制不好温度,大多材料200度以上会降低硬度的,电火花电极做成螺纹底孔大小打至所需深度最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烧火的,在广东一般是用喷灯对着烧的。

今天百度一下了,又明白了“喷灯”是啥东东!让大家见笑了,以前没有用过那玩意。。。

网友:
应该可以烤。不过如果螺纹里也有塑料,可就不好烤了。建议还是用电火花或穿孔机。

网友:
显然是可以加热的!你同事太胆小~

网友:
支持一下,可惜哥没钱了

网友(2012-07-23):
不懂这个,

网友:
喷灯??氩弧焊算不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