锻压机改造项目

楼主(2012-06-01):
项目说明
此机为铝材锻压设备,现在要改造部分为锻压部位。锻压过程:材料进入锻压位,总共分5次进行锻压,第一次锻压,锻压轮不动作,锻压过去,到一定位置有感应开关感应到位后停止,反送回锻压位置,进行第二次锻压;第二次锻压时,通过电机运转锻压轮下降一定距离,锻压过去,到一定位置有感应开关感应到位后停止,反送回锻压位置,进行第三次锻压;第三次锻压时,通过电机运转锻压轮再下降一定距离,锻压过去,到一定位置有感应开关感应到位后停止,反送回锻压位置,进行第四次锻压;第四锻压时,再下降一定距离,锻压过去,到一定位置有感应开关感应到位后停止,反送回锻压位置,进行第五次锻压;第5次锻压时,下降到最终需要锻压的厚度,动作完成。到一定位置有感应开关感应到位后,锻压轮升回到零点,进行第二块材料锻压。目前要改造的部位就是锻压距离要可调,通过电机可调,并且误差不得超过10斯,电机制动要灵敏。以前再使用的电机为三相异步电机,型号是:YZR160L-6
现在本人想改成15KW的伺服电机进行定位且制动效果好,三相电机制动效果太差, 皮带轮去掉改成直接用法兰连接,这样的话请问是否会对电机造成影响。因为减速机这头的轴直径大概有60左右,而电机的轴直径只有42。再停车时会不会对电机造成影响。

网友:
改成变频调速的吧,这个没必要伺服

网友:
看楼主的描述,感觉用伺服电机好一些,在日本,一些变化锻造高度的机器,都往伺服方向改变。

但是不知道楼主这台机器是不是曲柄式的,估计不是,曲柄式的不能改变锻造高度。

关于电机连接,有专门的链接器,两边都是三爪形,中间是塑料垫片,
即使一端突然停止,也只是塑料垫片被破坏而已。不知道是否适合楼主的要求。

网友:
谢谢老鹰版主给予评分。

顺便再找两个图片放上来。
搜了一下发现中文名称好像应该是 连轴器。
也许楼主已经知道这个东西了,如果那样的话请无视,呵呵。

看楼主的照片,像是螺杆式的锻压机。
又读了两遍,觉得还是曲柄式的,只是滑块的部分用锻压轮来改变锻压高度。
这样应该是一个工位的机器吧。锻压能力应该在几百吨,不知道分析的对不。

网友(2012-08-24):
楼主是否可以多贴几张设备的照片吗。也好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