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铁金相,发现试样边缘局部球墨化呈片状,跟灰铁金相一样

楼主(2012-06-01):
我们生产QT400-18LT,用于火车配件,我做金相试样时,发现试样边缘局部球墨化呈片状,跟灰铁金相一样,力学性能极差。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谢谢!

楼主:
顺便附二张图片,请大家帮我分析下,谢谢!

网友A:
你们是哪里的公司,这个牌号不好做,看着这情况有点向球化衰退(个人看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是哪里的公司,这个牌号不好做,看着这情况有点向球化衰退(个人看法)

常德通元铸造公司,给株洲南车做的配件.
此金相只出现试样最边缘处,其它部位都是正常的.
我在想要是出问题.会不会的把我给关起来哟?

网友:
引用 楼主:
常德通元铸造公司,给株洲南车做的配件.
此金相只出现试样最边缘处,其它部位都是正常的.
我在想要是出 ...

使用的是何种砂型?是湿型砂,还是树脂砂,主要是砂中的S造成铸件表面球化衰退,用锆英粉涂料先刷铸型再用石墨涂料刷

网友(点评):
树脂砂造型,谢谢你的指导.砂中的S太高,有没什么办法将S除掉啊?

网友:
我不是说了吗,用锆英粉涂料隔绝,或者用专门的屏蔽涂料

网友(2012-11-16):
树脂砂造型,呋喃树脂。主要固化剂中的S的危害,只有通过涂料解决。我们也在探索中

网友:
铸件表面呈这种情况很正常,如果出现片状石墨不是在表面,那说明产品确实有问题,很可能是片区S比较多,力学性能自然就差

网友:
铸造表面会有S富集,特别是冒口,不用多担心

网友(2012-12-17):
这种情况一般是固化剂中的S 含量高了  引起不球化,在不提高生产成本的情况下可以用镁粉涂料来阻隔固化剂中的S 使其发生m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