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类配合面处表面怎么处理

楼主(2012-06-01):
一根长轴    整体外露 室内       有些地段需要配合轴承 有的地方需要 间隙键连接   这类轴  表面要怎么处理   之前用的电镀锌  可镀完后尺寸全部偏大  根本没办法装  只有用砂纸打磨   现在装轴承的地方内孔已经往外留黑油了        请问要怎么解决

网友:
发黑下,如果没有特殊要求,加些机油就可以防锈了,没必要搞的很复杂。不过你整体外露,氧化可能性大,表面镀锌,铬抗腐化好些,就是尺寸不好控制。。。

楼主:
涂防锈油不方便  需定期维护  麻烦   如果后期维护的话  每次成本投入太高  难道没有别的方法么

网友:
镀锌层很薄的,尺寸会偏大?

网友:
你拆下来方便吗?可以找加工商将表面发黑处理一下,下次要注意配合部位要是镀锌的话,要考虑镀层的厚度的!

网友(2012-09-19):
镀锌层强度不大吧,如果提前留出余量,装是好装了,但强度不够很容易就磨损了,影响更大吧。可不可以电镀时把有需要的部分遮挡住,不要镀这一部分?

网友:
我认为你的问题就是要防锈,然后防锈层镀锌太厚,但是装配不上,打磨后减少点镀层厚度,然后装配好了,锌层又不耐磨损,所以我觉得你只要找个薄点的防锈层,比锌层耐磨就好。发黑/电镀铬之类的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