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6*1*5.5的梅花槽螺钉,这个螺杆上最多能搓出几道螺纹呢?是5道么?

楼主(2012-06-01):
M6*1*5.5的梅花槽螺钉,这个螺杆上最多能搓出几道螺纹呢?是5道么?

楼主:
另要请教一下,耐落工艺,可否只镀一个牙,且是360度耐落,这个可以做到么?工艺是否简单?

网友:
应该差不多5道,另外断面的是不完全的